HP G4-1234TX 不充电

楼主(2015-05-11):
接了台HP G4-1234TX   刚拿来时是电池能正常实用   一插外界适配器 就短路   心想肯定是保护隔离电路有东西烧了   于是拆开一量  发现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 PQ52击穿了  看了下图纸是N沟道的MOS管   就在费笔记本主板上  找了个类似的管子装上    插适配器开机可以了    等装好后  发现进系统电池显示正在充电 50%  充了2个小时  还是50%   我就纳闷了  后来适配器用原装的 也试了     还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去修

网友:
hp 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A:
系统能看到电池,说明EC与总线是好的,重点还是在充电这块。测供电电压有无?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呢,要不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   显示正在充电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   显示正在充电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哦

换电池试了  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能看到电池,说明EC与总线是好的,重点还是在充电这块。测供电电压有无?

不上电池  开机电池正级有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