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P43E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屏不显示,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楼主(2015-05-11):
一台华硕P43E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屏不显示,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造成不亮,怎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2)、确定是屏的问题,怎么分是屏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3)、怎么检测这些,有没有关键测量点?
望不吝赐教!!!感谢了!!!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修时,什么方法方便就用什么方法,如果手上有屏也可以很快判断故障,没有屏可以用示波器测信号,,,

网友:
看资料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修时,什么方法方便就用什么方法,如果手上有屏也可以很快判断故障,没有屏可以用示波器测信号,,,

测啥信号?

网友:
什么资料?

网友:
没认真看帖,自带屏点不亮,然后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B:
换个屏不就知道是那的问题了吗

网友C:
先换屏试试,不行看看屏线,最后看看屏接口处数据有没有出来,最后看看显卡,北桥

网友D:
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不就知道是那的问题了吗

担心万一不是屏的问题不就白买一张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屏试试,不行看看屏线,最后看看屏接口处数据有没有出来,最后看看显卡,北桥

屏接口处数据是哪几个脚?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B:
大哥你连测试屏都没有吗?首先可以排除高压板的问题,加一下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连测试屏都没有吗?首先可以排除高压板的问题,加一下显卡。

没有,第一次搞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第一次搞笔记本。

第一次,建议找个师傅或到迅维培训一下吧。上面说的都有些专业,不建议你这样没修过的人搞

网友:
看了回复  我只想说  没有专业工具  送修吧

网友:
则下屏接口咯,估计是超小白,最好学下基础的

网友:
还是另找高人吧, 天下的饭大家吃. 不要把自已当普通客户, 你的问题也是别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有问题,,,,,,,,,,

外接有显示,显卡一般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这个也是我的问题 ,我正在实地学习,回头上实践的时候给你问问这里的老师,应该基本可以秒杀!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 先测下屏接口的 点 通到哪里 找到保险 LED的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 LED灯管工作电压 前面3个19V到保险(F标记的电阻) 一般是 1-3脚  有2个3.3V(一般是 5。6脚) 还有一个 就是屏的工作 3.3V 也有一个保险 看下少了哪个电压 少19V就要从板上 屏接口拉19V上来  少3.3就是要 在上面拉线

网友:
用手电筒照下是否暗屏 才看下接下来的步骤

网友:
看清楚是内屏不显还是显示了 只是没背光 这个很重要   有显示 无背光 这个好确定多了 如果都不显示 拆开看看测测接口的各个电压开启 和主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胡扯,吓扯的太多,我也刚接到这个机子,休眠与合盖后或都偶而 内屏不亮,但外接正常,   明明这个机子是LED的,哪来的高压

网友:
查3V_LCD和背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