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长城M9WJU指示灯亮不显示

楼主(2015-05-11):
求助啊 各位 长城M9WJU指示灯亮不显示。量了供电都正常,测了灯管和屏也是好的,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就刷了个程序,但还是不行,把灯管接口加焊还是不行。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A:
当灯光打在屏上有没有图像

网友B:
程序没有刷对,换个通用板刷个程序看看,最近修到一些长城的,都是开机灰屏,刷程序几乎都好了,有的加焊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C:
要不直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D: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啊

网友:
程序又重新刷了一个  可以显示 但显示一会就灭掉了  各位,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啊?高压板怎么去保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没有刷对,换个通用板刷个程序看看,最近修到一些长城的,都是开机灰屏,刷程序几乎都好了,有的加焊图 ...

你好,请问图像处理芯片在哪里啊?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不直接换个驱动板试试。

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啊?程序刷了 可以显示 但显示一会就灭掉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啊

好像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灯光打在屏上有没有图像

刚开始没有,后来刷了个程序就有了  但是只显示一会就灭掉了  请问,这是高压板的问题吗?高压板可以去保护吗?如何去保护啊?

网友F:
再换个程序试试  去过还不行就接一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F:
这个机器多数都是程序问题  我昨天修了一台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换个程序试试  去过还不行就接一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程序我刷了两次  这和OB3306QP芯片有关吗?去保护可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多数都是程序问题  我昨天修了一台程序问题

第一次刷程序是按键的电压出来了,第二次刷程序是可以显示了,但是显示几秒钟就灭掉了 将高压板上的OB3306QP芯片去保护有用吗?该如何去保护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换个程序试试  去过还不行就接一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这个芯片是OB3306QP  去保护要怎么去啊?回复详细点 谢谢

网友:
换通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啊?程序刷了 可以显示 但显示一会就灭掉啊

如果是这样子,高压板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可以先缩小范围啊

网友:
外接一个灯管 看看 、 不行用万用驱动板试试  看看是不是 屏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改高压板,去保护没有成功就改了高压板    谢谢大家的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
有忘压电吗

网友:
换个2灯高压条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正找此程序,有吗

网友(2015-07-03):
楼主,我手上也有一块和你差不多的
请问你刷程序在哪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