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进系统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5-05-11):
发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贴子吧。
品牌为三星
机器型号为R467
故障现象为进系统,PE到滚动条掉电,很准时,首先已经排除散热问题,拆机看,没有进水痕迹,发现是大电容,怀疑是CPU滤波不良,打波波,到滚动条的时候成锯齿波,确认故障,直接在CPU供电的大电容上加了3个330的电容,开机再测,到滚动条已不再是锯齿波了,是一条直线带着点杂波,可能是波波不行吧,收工装起测机,没有复发,收钱

网友:
以后遇到这故障现象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很久老土的故障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看,就知道NEC大电容,论坛一大堆,没什么什么价值的帖子

网友:
原来是大电容惹的祸,最好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
不错  三星暂时没有遇到

网友:
NEC
老生常谈
再过几年
踪迹难见

网友:
通病   CPU后面的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大电容是通病已经修过无数、不过用示波器打波波倒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可以换6个330电容

网友:
对了向楼主这样最好是把大电容换掉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R467 的板子 问题是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不开机 没CPU 电压  现在正准备换NEC 大电容

网友:
这个 是通病 了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
大电容的机器修的就是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