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反复重启

楼主(2015-05-11):
每次开机都出现conflguration changed -restaet the system 就重启了 咋整 刚换的主板

网友:
能进入BIOS吗

网友:
进bios还原下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进不了系统才会反复重启吧,你还是先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bios  还原下

网友:
裸 板试下  新板子

网友:
主板是新的吗 ?
你进BIOS f9试下 不行就联系下上家
要是刚换的主板 必然主板都在保修内
祝你好运

网友:
此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形态改变的resteat系统     意思是好像系统坏了

网友:
再怎么设置都没用的 刷写一下 就OK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