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黑屏故障

楼主(2015-05-11):
联想B320典型故障开机屏闪一下黑屏,或者闪动不是很明显,也是黑屏,但进系统的时候有声音,论坛里有很多说法,有刷BIOS的,有更换电视板上的2673S的,我这里说的是简单的大家容易忽视的背光问题也会造成以上故障,一般能进系统但黑屏,要考虑背光和信号,我们今天先检测背光,看下升压板图片:

简单测试升压板是不是正常,测试输入接口电压,附图给出测试点参考:

输出接口(输出接口有两种,一起附图)测试点:

注明一下,如果输入电压正常,但输出电压11V和51V无输出,基本是升压板的问题,如果输入电压不正常,供电、控制5V没有查前级,有些升压板芯片 容易虚焊,如果输出电压瞬间有各电压,但随后51V电压会慢慢降低,可以加焊芯片试试,有的能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只有更换升压板了。以上仅供参考。

post_deleted

网友:
还可能是LED的灯珠有问题,电流不对保护了。

网友:
通常是一起换的   一体机高压坏得蛮多的

网友:
这是暗屏吧,LED升压板也就起点灯作用

网友:
哈哈,不错讲的很好呀

网友:
如果是背光出了问题用手电照屏幕可以看到图像

网友:
要么换板子,要么换芯片,这个是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一体机还没修过,进来学习了,楼主分析的真的很不错,让我大涨见识

网友:
LEd升压坏的少咯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 还是挺少的   楼主有心了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先表示感谢了,说的很明白

网友:
找个的总结是楼主多次维修的总结经验了

暗屏在维修中并不是很难修的故障

图文分析 加分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开机闪屏(好像是B350,刚过保),最后找相关类似资料,只拆了升压板上的一个电容就ok了,不知道情况个有联系

网友:
只是判断了一下端子定义,没啥新意呀。

网友(2015-08-06):
我修了一个也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后来怀疑是显卡问题   重值显卡还是一样后来交换主板了

网友:
我一般代换通用版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也是开机闪一下机器亮不了后来换cpu旁边的小8脚芯片好了

网友:
是控制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2015-09-08):
我这个开机闪一下接着黑屏 没有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不知道怎么修哦!

网友:
支持,本人亲身体验过

网友:
很适合教学 有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