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换上新保险直接爆了?应该怎么检测及维修?

楼主(2015-05-11):
新手维修电脑开关电源,请高手多多赐教

这个开关电源应该是市电出现问题电压过高烧了,开关电源中有个8A的陶瓷保险管,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不通,看别的电容也没有鼓包,心想可能换个 保险管就好了,今天用了1个8a的玻璃保险管换上,通电后,直接爆了,带响的,吓我一跳,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应该怎么检测及维修???

网友:
一般先上灯泡

网友A:
保险熔断,看看那四个二极管坏了么?我也是小白,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说明后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检查一下整流桥,再保险处串100W的灯泡.....

这个带黑色螺丝冒的是不是整流桥呀??  上面没有任何参数?如何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C:
不要玩了,电源不值钱,我们这里2手的JS才卖 才15-20块钱一个

网友:
不值钱也要玩,这才是学技术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地方了      不修出来 还是会爆的

网友:
新手玩电源,还是悠着点,珍爱生命,远离高压

网友:
压敏电阻 整流桥 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熔断,看看那四个二极管坏了么?我也是小白,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四个二极管一般在这里起到全桥整流作用.

网友:
估计整流桥短路了,当然也可能是辅助电源的管子烧短路了,楼主先百度一下串灯大法再修啊。

网友:
肯定是后面还有短路的啊

网友:
保险坏了是有原因的,你不排出故障,就换保险,,,,

网友:
估计是整流桥坏了,还有修的时候在原来的保险的位置上借个灯泡,比上来就换保险安全多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压敏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开关管,开关驱动芯片损坏都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开关管有可能坏了,如果开关管击穿有可能电源芯片及周边元件受损,彻查一下,千万注意别触电

如果压敏电阻坏了,楼主真是太幸运了

网友:
换压敏电阻  整流桥

网友:
装上就爆了,后集有短路吧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刚开始 学修这个的话 ,,会经常听到 炮仗的喔!

网友:
建议新手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D:
如果楼主铁定要自己修好它的话,得有一定的电子基础,起码的电子元器件知识应当具备,边搜资料,边自学,再加上实践,一定会成功的——前提是得有这个恒心和毅力。
另外,我发现小小白们的帖子在电源板块还是挺受欢迎的。不过这里的高人多半潜水,好久不见的本版高人包括午夜梦回、大只佬、雷动九天等等等等......

网友:
这种问题建议换电源 后续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玩了,电源不值钱,我们这里2手的JS才卖 才15-20块钱一个

15-20不是钱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铁定要自己修好它的话,得有一定的电子基础,起码的电子元器件知识应当具备,边搜资料,边自学,再 ...

这些人都忙着赚钱去了,大师都隐居了

网友:
也是,一天搞20-30 个 也是几百块钱

网友:
太猛了 因为后面 短路太多 没受伤是好

网友:
后级有严重短路,mos管比较容易短路

网友:
应该是高压输入部分存在短路,重点查一下这段线路。

网友:
换保险应测一下,主板存在严重短路

网友:
要检修好烧保险的原因,保险一般不会乱烧的,都是有短路的现像才会烧保险

网友:
检查压敏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开关管

网友:
你这种有可能是压敏电阻坏了,那你就走运了。拆下来就行了,换上个新的更好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高压

网友:
电源你还是先别修,毕竟电压好几种,

网友:
先吧后级短路秀出来在说吧
有可能是电容检测电阻MOS管 芯片呀都有可能

网友:
新手修电池最好串上个40W灯泡才上电,现可先焊下整流管,再测压敏电阻是否接地了,没就测整流管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测主开关管是否短路

网友:
整流桥, 查一下

网友:
先检查整流电路,检查镇流4个二极管或桥堆有无损坏,如果是好的接着检查,铺助电源和主电源开关管(有的铺助电源是场效应管)有无击穿,如有损坏加以更换,在更换前一定仔细检查开关管外围电路元件有无损坏并更换,这很重要,因为开关管损坏一般都有外围元件损坏,如果不仔细检查通电后将会再一次爆保险,并击穿开关管,确定及更换后,去掉保险丝,在保险处接一25W白炽灯,通电检查铺助电源是否已经出来了,如果正常,短接电源绿线倒地。看电源风扇是否旋转,及+12V +5V +3.3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tl494等电路

网友:
上次的一个客户的电源  好好的 啪的一声 炸了 保险都黑了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玩了 换一个省事

网友:
这电源保险断了你也敢随便上啊,后级都会有短路的

网友:
学习了     太好了

网友:
什么是串灯大发啊  听着挺厉害啊

网友:
后来短路了    整流和场管坏的可能性大    听楼主这样讲 你的基础知识太差了   就是跟你说了你也不一定能修好  电源要是把修好还是有点难度  危险性还大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查压敏   整流桥  开关管   看看我的帖子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0782-1-1.html

网友(2015-06-30):
论坛里有许多入门知识,看完再下手,电源不同于主板,有市电会要命,安全第一,测好前级无短路,再窜60瓦灯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