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 显LOGO就掉电,无法再次触发。

楼主(2015-05-11):
求三星535U3C笔记本, 版号BA41-02029A BIOS 及图纸 AMD的U 集成显卡,现在现象是开机到屏幕显示LOGO立刻掉电,掉电后待机有,但无法再次触发,需断电后才能触发,主板是AMD的U 集显,AMD 单桥,已排除外设,在论坛上下的BIOS刷过,结果依旧,哪位大神有空的,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你好 你的535U3C  LOGO 掉电的修好了吗

网友:
没呢,所以要请问有哪位大神修过这样的问题,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蜜鸟S3的,也是只能触发一次,而且不亮,被我刷了BIOS修好了,你可以多换两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