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5-11):
      一天之计在于晨。起床 洗涮   完事。上班去了。走在路上 走走走啊走  看到一个提着电脑的哥们跟我走的方向一样一样的。便前去问到,帅哥你去电脑城吗? 哦 我去修电脑。哈哈 这不正合我意吗? 经过一番言谈之后带到我店里 。
机器型号:THANKPAD E430
       版号:LA-8131P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高
迅速拆开机器裸体待机0.064.按开关键没反映。没事我就摸啊摸。发现待机芯片附近有点温度。有点好奇。就测下待机芯片供电,发现主供电 居然是0V  。又测试下公共点对地短路 。这样没有5A大电流。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BQ充电芯片的特色了。 废话不多说,烧鸡大法伺候 这个电容居烫  拆掉之后OK了。上电亮机。 电容没有标识料号。所以把位置拍下来给大家看,不知道是否是通病。待确认。方便以后大家遇到不走弯路。。没什么技术含量,老鸟们不要扔砖头。。。 闲着没事就抓了些波形。 最后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这款机器独显供电是在CPU前面  也就是说在复位之前就产生了独显供电。

网友:
再次验证

楼主的波抓的不错……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易出问题点 是EC

网友A:
今天没分了  帮顶       崇拜一下楼主哦  示波器 好羡慕

网友:
隔离电路做的还是不错   就是不好修

网友B:
这款机子的ec是不是带程序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的ec是不是带程序 的?

对的 9012 是有程序的 可以换剪板 或者刷EC程序

网友:
EC出问题就头疼了。呵呵。自己刷麻烦 买来的不一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的ec是不是带程序 的?

是的。就是自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没分了  帮顶       崇拜一下楼主哦  示波器 好羡慕

句容版主。多谢。 最敬业的就是你了。

网友:
哇,讲得好详细

网友:
好好修机  好好上班

网友D:
楼主好运气走在路上居然碰到了送钱的。还有就是拆掉的电容后来没有装一个上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运气走在路上居然碰到了送钱的。还有就是拆掉的电容后来没有装一个上去吗?

这个电容在这里应该起到储能滤波输出作用,没有装上去的话,可能会影响待机芯片主供电电压输入平稳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在这里应该起到储能滤波输出作用,没有装上去的话,可能会影响待机芯片主供电电压输入平稳性.

不是可能会影响而是一定会影响,所以一定要装一个上去的。

网友:
示波器抓波用得不错,从中可以看出显卡供电早于集显和CPU供电出来.在同一时间周期内.此机器应该是显卡或集显供电两者之一出来后,CPU供电就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可能会影响而是一定会影响,所以一定要装一个上去的。

嗯,一般电容发烫就是流过本身正负两端的电流值增加引起的,即正负两端之间阻值也会变为低阻状态.

网友:
楼主修机修好后也玩一下波波,这是好习惯,对以后修机起到很好帮助作用。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 9012 是有程序的 可以换剪板 或者刷EC程序

请问下剪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复位后的SVID  还不会抓呢 要怎么设置 设置时基吗 波形  抓的不错

网友:
小安茂抓波波的功夫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