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测量电路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

楼主(2015-05-11):
我是刚刚走进来的小小白,刚开始学电脑维修,主板上就认识CPU南北桥显卡。其他的那些个小东西电容电阻啊什么的都不会区别,电路是怎么样流通的等等,求高手传授点武功秘籍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共同努力

网友:
你应该先学一下电子基础。再来研究笔记本电路。

网友:
一起吧,我也是有点搞不明白,但是你要认识主板上的小元器件啥的,电阻,电容,电感,还有三级管,二极管,然后再研究认识芯片吧

网友:
理论加实习,起点高

网友:
恩!楼上说的对,理论加基础。
首先就是实干,在做事的时候,就做就行了,把不懂的都记下来,等闲的时候再掏出来一个个攻破。
其次就是知识,别忘了电子的最根本,就是数字和模拟,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做修理的,先学模拟电路,等有个大概就再看看数字电路。
还有别忘了借助软件,像Altium Designer和Proteus这两个软件有时间玩玩,前面是设计电路的,这对我们维修有很大的帮助,后面这个是模拟测试用的,可以用电脑测试一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