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不触发加暗屏,成功修复

楼主(2015-05-11):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的Y460 ,不触发。拆开机器量了下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和客户报价,说要订配件,要两三天,客户同意了,等客户走了以后,找到图纸,待机芯片MAX17020.
经测量 REF 1.99    VCC 4.8   EN_LDO 4.8   VIN 18.9   LDO 4.8   EN1 EN2 4.6  BOOT1 BOOT2 4.6  PVCC 4.8   都正常,但没有3V 5V。果断换芯片,手里没有MAX17020,直接用ISL6236代换。 ,换好后,用眼看了下没有连锡,为了安全起见又量了下电感阻值正常,通电有3V 5V,按开机,触发上电,电流有跳变,接屏,不开机了,晕。。。拿放大镜子照了下引脚,8脚空焊,找了个0.35的锡球,风枪温度400,最小风。嘿嘿。能开机了,放了一会凉 了也能开机,在接屏,很明显看屏闪了一下。仔细能看到联想的LOGO.拆屏。测了下屏是好的。量了下屏接口, PWM 2.9V  BL_EN 1.06V,只是个控制电压也应该够了啊。试着把这两个脚连起来,通电就白屏,不行,有电压屏线应该没问题。在图纸上找到屏接口。 11脚DISPON,也是1.06V。 在屏接口左上方D2 D3  R110.R110的一边0.9V 一边3.3V.这是个10K的电阻,用欧姆档量这个电阻无穷大,明显是坏了。也懒的找了,直接把R100连起来,通电开机,屏亮了。 进系统测试了会,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写的不好,我也是菜鸟,老鸟请不要拍砖,谢谢

网友:
经验不错。8脚少了一个基准

网友A:
楼主ID是神话笔记本本快修
这个故障对于楼主来说不是难事 ……

网友B:
换完了芯片最好是把焊膏等清洗干净
有时候残存焊膏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赞一个,希望陆续有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完了芯片最好是把焊膏等清洗干净
有时候残存焊膏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比如说呢?会引起什么故障?

网友D:
8脚 空焊 是那个8脚  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呢?会引起什么故障?

时间长了板子会腐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呢?会引起什么故障?

松香也会有这个副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ID是神话笔记本本快修
这个故障对于楼主来说不是难事 ……

不要让我的名字误导了,我也是个菜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了芯片最好是把焊膏等清洗干净
有时候残存焊膏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谢谢,知道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脚 空焊 是那个8脚  怎么没看出来

ISL6236的8脚

网友:
修的挺快,你焊芯片不用烙铁托下么

网友:
主楼维修思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泉泉哥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很牛叉的样子,捡到死鱼了。

网友:
这不是鸟了,应该是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牛叉的样子,捡到死鱼了。

这个是个技术活了了,不是死鱼了

网友:
学习下  感谢楼主   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