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单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5-11):
好久没发帖了 今天发点有实质性的手把手教大家Y560改集成显卡  大家知道Y560的有一种为双显卡的那个集成好改 直接把供电去掉就行了 。。但是单独显的Y560改集成 有点麻烦 动的东西有点多  大家知道这个芯片ATI 026-0772003 芯片大 容易坏  去X宝一问价格 全新180 测试130
X宝的测试敢用吗 全新这么贵大芯片风险又大 而且客户对机器要求也不高 咋办 无耐只有动手改集成  零成本的

主角上场 Y560 外显花 内显没有 重值无果 打开图纸跟点位寻找独显与集显的标示用的什么 从LVDS接口看起吧
LVDS接口过来LVDS信号连接了几个RN电阻 在板上测 RN电阻是有的现在又是当独显 看来这个独显的标示应该用@4标示的可以多找几个验证下 然后看EXT_LVDS那些信号 来到了

U65 U66电子开关上面 在主板上实测没有装 双显卡的这里肯定装了 这里可以看出这里有显卡发过来的LVDS 跟北桥发过来的LVDS 在这里切换 这里U65 U66上标有@2
w们在往北桥的LVDS前面看  这里有R258 R255 R527 R528 R529 都在北桥的显示模块 且都标有@2 看来 这个板独显跟集显的区别就是@4为独显 @2为集显 图纸翻在最上面 搜索@2   说明集显PR5要安装 同样搜索@4 看这里也有@4 说明R485 R484要取掉 从第一页搜索到最后一页就搜索到这些 集显供电除外 集显供电电路的东西太多 没必要 我们等会的集显供电直接用独显的供电就行了 你们如果麻烦就直接按照我图片上的操作 总共就这么多需要操作的 太多了注意的地方见下面其中U53不要装 R513不要拆 因为后面我们要用独显供电。如果装了U53 拆了R513就没独显供电了 R234 2.37K如果找不到用个2.2K吧 U8U7U9 找不到就不装了 最多就没外显 。U65 U66 这里我也没找到。直接飞线过去   U65 U66一对一的飞就行了比如LVDS_ACLK-飞对应的INT_LVDS_ACLK-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这里INT是北桥的 EXT是显卡的 最后把独显PL5供电电感后面拉一根线到PL15上就行了最后在PC225 PC224上加2个电容就可以了  现在看看改好后的图片

图片有点乱秩序排不起来了 不好意思哇!

 会员356502元2023-1-11 21:30

Solo。 + 5 很给力!

网友A:
刚才好修了这台机子

网友B:
这个改看着见到那 其实改起来不简单

加分

网友C:
有这么复杂直接去掉独显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才好修了这台机子

问题会不会和我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会不会和我一样啊

这显卡太*脏话*贵了 不敢订  用的又少 I7的机子

网友:
来个亮机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卡太*脏话*贵了 不敢订  用的又少 I7的机子

显卡太贵 风险很大 同行拿来维修的 报价也不好报  也是I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复杂直接去掉独显不可以吗

单独立的 没有集成显卡的。 去掉就不亮机了

网友:
不是有了么 仔细看

网友:
好麻烦啊感觉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看着见到那 其实改起来不简单

加分

看到很多在论坛发改集显的帖子,都非常 的羡慕,理论和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有信心去改,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地步

网友E:
我次我尝试改一体机的板子,结果耗时2天失败了,事实证明我的基础还差得很

网友F:
要飞那么多根线呀,有点麻烦。

网友G:
感谢楼主无私的贡献,从改集显,和写帖子看是简单,却很繁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无私的贡献,从改集显,和写帖子看是简单,却很繁琐,谢谢

多谢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飞那么多根线呀,有点麻烦。

所以才有意义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次我尝试改一体机的板子,结果耗时2天失败了,事实证明我的基础还差得很

仔细摸索还是可以的 就是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嗯嗯 图纸有的

网友:
如果是单独显就得这样改,如果是双显卡的就直接出去显卡就好吗,求解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  你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   拆了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