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 690不触发,求教育!

楼主(2015-05-11):
好吧。开始。这板子到手不触发。量开机针5 。IO有跳变。到桥低电平无跳变。查IO条件。无3VDUAL.3VDAL是由图中Q35双N管来的。换过从好板上拆过来的 好的也是一样。换过 MS-6G 也是一样。。在这里谢谢各位了求指点。Q35第四脚对地值是600+

网友:
求求大家。给点意见吧。帮我解决下问题。感激不尽啊!

网友:
控制信号不对吧

网友:
我当然摘掉控制G的电压不对。4脚要5V 才对

网友:
知道还不会修吗

网友A:
你怎么不说我知道是板坏了,就是不会修,是吧

网友:
A690的板子到手先测试主板电池的电量,没3V就先换个上去再开机,此主板没电池3V不能触发

网友B:
A690的coms电池没电确实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90的coms电池没电确实会不触发

电池有3V。3VDAL没有啊。这里不对啊。请问从哪里查啊

网友:
肖特基的两端电压一样吗  vccrtc  rtcrest你都查了吗  32.768

网友:
A690有开机芯片的cpu座子底下那个 换换试试

网友:
查一下MS-6的条件吧,还有4脚相连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或者直接拆了。看图感觉4脚应该3.3V才对

网友:
呵呵。感谢大家。找到新问题了。3VDUAL短路了。

网友:
修好就好 现在都得学习啊

网友:
具体是哪里能给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说我知道是板坏了,就是不会修,是吧

哈哈,兄弟玩笑了,维修技术重要,但沟通必不可缺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个7313之类的吧

网友:
电池啊,通病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量了没?

网友:
这板看电池。

网友:
楼主修好没,那里短路把3VSB拉低了?修好了,公布答案

网友:
南桥旁边一颗比较大的贴片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