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300V的大电容会无法自动放电

楼主(2015-05-11):
有多少种情况会导致显示器300V的大电容会无法自动放电(电得麻痹,也希望能因为知道为什么无法自动放电,而对维修思路有帮助)

网友:
我先说一种,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我也只知道个启动电容会导致这样

网友:
有没有大神出来集团解释一下

网友:
  电源没有起振自然大电容不充放电

网友:
好多时候都是电源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IC没有工作都一般无法放电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输出都会得

网友:
常见的就是启动回路开路.............

网友:
电流 负反馈电阻坏了也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启动电阻,MOS管,电流负反馈,这三个好的就不存在不放电!

网友:
大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
大电容不泄电,说明电源回路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

网友:
电源没有起振就这样了,维修的时候要人工放电

网友A:
楼主 大电容会无法自动放电时,请问那时显示器状态大多是仄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大电容会无法自动放电时,请问那时显示器状态大多是仄样??

帮楼主回答一下,电源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回答一下,电源不工作.............

改手动挡,自己放或雇人放两种方式解决,实在不行雇你去可以不

网友C:
       故障机开壳检查前,刚通过电的电路,要先对高压电容放电操作是基本常识,你也这也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机开壳检查前,刚通过电的电路,要先对高压电容放电操作是基本常识,你也这也不知道吗?

一时疏忽,每个人都很难避免...........

网友:
可以用灯泡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2015-06-14):
呵呵!可以手动放电

网友:
后极有短路肯定无法泄电啊

网友:
重点查下启动电阻把,如果气动电路正常的话电容上面的电压会通过启动电阻泄放掉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用灯  用电机 放都行

网友:
我有个电容拆下来放了一上午都电了我一下

网友:
被没放过点的大电容电了好几次

网友:
随便搞个负载上去都能放电,我一般用电烙铁AC接头放电,不起过5秒就放完了,而且一点声音没有。

网友:
回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没有输出电压都有可能不放电的

网友:
没见过此类故障,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