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断电

楼主(2015-05-11):
收到一台东芝L600,接电源待机电流0.008,看起来正常,按开关一闪就没了,这时电流跑到0.804就回到0.017.没有动它,大概5秒后自己又触发跑到0.804又回到0.017.就这样不停反复。不知是什么坏的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cpu电压没出,或者二级短路

网友:
没有测试情况的介绍,怎么帮你

网友:
按时序检查吧,先看二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款机子有通病的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