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5-05-11):
联想G470不出CPU电压总结:之前维修G470不出CPU电压的自己也修好过7-8台了。不出CPU电压分两类:1,触发电流到0.40。2,触发电流到0.23。触发电流到0.40的一般都是换CPU不行,再刷BIOS和换桥基本都能搞定。而第二种就不一样了,触发电流到0.23,在我维修的过程中,一般都是HM65的25MHZ晶振不起振或有转换电压不出。今天发帖以昨天修好的二修联想G470主板触发电流到0.23不出CPU电压为主,板子到手就先问了下上家,修过些什么地方,上家说是CPU供电芯片换过,桥换过,CPU换过,BIOS换过,没招了拿过来找我求救,听说过后就开始动手测试,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然后把CPU供电芯片ISL95831CRZ的24脚电阻拿掉PR942 然后再测CPU电压有1.1V说明不出CPU电压不关CPU供电芯片的了事,拿掉PR942为什么会出CPU供电,因为ISL95831芯片数据手册是这样说的,然后再去测各转换电压也正常,桥我还是不会去怀疑的,因为上家做桥的技术我是很信任的了!就用示波器去测MH65的25MHZ不起振,再用万用表打Y2的1脚二极体值正常,而2脚值无穷大,再打C196的1脚对地值正常,这好办了,直接从C196飞线到Y2的2脚触发上电电流跑很欢呀,装机测试亮机显示,到此机器修复。(此文章借鉴别人的,对以后有用收藏)

网友:
是C196到Y2的2脚断线了吗。

网友:
经验很不错啊楼主,不过看0.23的电流。第一感觉还是转换电压。

网友:
有照片看下就更好了。

网友:
文章为借鉴(抄袭),希望楼主自己发经验贴!

网友:
看了帖,总结一下也是很好的,现在我每天看贴,也有此总结了,有空的时候也发一下

网友:
每天看看经验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中有太G470 电流开机是0.4 ,换了桥,刷了BIOS,还不行,吧cpu供电的那个电阻去掉,电压也出来了,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还可能是那里坏了啊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   你说的问题都有

网友:
晶振断线,是原故障吗?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不出CPU供电时的不同电流值。

网友:
晶振断线,神仙才能想到的招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也是不出CPU供电,看了你的帖子吧那个24脚电阻去掉,电压出来了,但是电流0.6,上内存一样,是什么问题啊,求解  BIOS刷过,南桥换过

网友:
如果是我就换南桥去了,这玩意难修

网友:
怎么会断线呢,真是奇怪

网友:
电流到0.32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朋友

网友:
此机无CPU供电是通病,U也爱坏

网友:
没分了!虽然只有语言描述,但是楼主的经验的确是原创,珍藏!

网友:
大神级别维修呀 小白何时能如此

网友:
这样你也能修出来,牛

网友:
也修过这样子

网友:
晶振引脚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