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开机跑9492去内存跑5450

楼主(2015-05-12):
翔升主板开机跑9492去内存跑5450   BIOS刷过   加显卡也一样   电压正常  桥也简单吹过    求助改怎么弄

网友:
自己顶自己下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0.0,,,去下内存,,看报警不??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电压,负载电压,I2C总线,基准电压,

网友:
都是谢谢奇奇怪怪的问题啊,棘手

网友:
试过50的,华硕AM2的板子,NV芯片组的,加焊解决

网友:
代码50焊了桥,不是,肯定是要换桥了

网友:
内存条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