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1L(14001)本本,接电后,充电灯不亮时开机黑屏,充电灯亮时开机正常

楼主(2015-05-12):
如题,别人给我看一台联想旭日c461L(14001)本本,接电源适配器后,充电灯不亮时开机黑屏,充电灯亮时开机正常为什么?

我也知道如果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没有电,当接上电源适配器后,本本上的充电灯就会亮

现在情况是,联想旭日c461L(14001)本本,接电源适配器后,充电灯不亮时,按本本上开机键开机,本本的电源灯亮,光电鼠标也有光,光驱也能弹出,但本本黑屏,
如果接电源适配器后,充电灯亮了,刚开机正常,本本正常显示。

这台本本我先用的还好,但有一次,我将本本放在沙发上用后,就出现接电源适配器后,充电灯不亮时,按本本上开机键开机,本本的电源灯亮,光电鼠标也有光,光驱也能弹出,但本本黑屏的故障。   偶尔如果接电源适配器后,充电灯亮时,本本就能正常显示了。

我请师傅看过这台本本,师傅检查了电源适配器,本本的19V电源接口,拆开本本上的电源开关,都说没有问题师傅 说以他的经验来判断,可能是晶振有问题

这台本本,到底是什么故障,想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
现在我用这台本本,发现这个故障又消失了,请问各位老师,这台本本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哦,启动主供电要求很高了,你的充电器电压不足

网友:
最好换一个适配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