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请问京东方的屏用编程器应该怎样刷?

楼主(2015-05-12):
淘宝买了屏线和编程器,但是卖家说不能刷京东方的屏,想搞清楚为什么不能刷,如果要刷应该怎样做

网友A:
你是想写屏码吧?  京东方的屏上24C02芯片有写保护,你断开24C02的PIN7就可以写了

网友:
拆下用编程器

网友B:
楼主买的是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是什么样的编程器

我买的是TL866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写屏码吧?  京东方的屏上24C02芯片有写保护,你断开24C02的PIN7就可以写了

怎样断开,是在编程器上断开还是在屏上把7脚断开

网友:
866CS只能拆下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