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V5C 无CPU供电

楼主(2015-05-12):
4脚VR_ON 有1脚VCC有10脚CPU_B+有5脚VR_SVID_DAT1有VR_SVID_ALRT#有
谢谢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换ic试试了 修好分享下谢谢

网友:
只有换一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BIOS刷过没有,换过CPU试试没?BST有无?用示波器查有无瞬间电压出来,有就查反馈。没有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