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5-05-12):
这个板子是刚开始,USB键盘不能用,后来换个PS口的用了一天有不能用了。刚开始怀疑南桥坏了,换个南桥后,USB的能用了,PS口键盘能用,就是PS口的鼠标不能用,换了两个I/O还是一样。测得,鼠标的两根数据线一个没有电压,一个只有1.3V的电压。换排阻排容都一样。后来测得,只要主板不跑马鼠标数据线电压就正常。主板跑马就不正常。BIOS也刷过了。真是找不到哪里的毛病。高手指点下!

网友:
顺着USB电源跑线路呀

网友:
呵呵,遇到神级的板子了

网友:
请检测IO的SERIRQ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七彩虹主板鼠标不能用.因为设置里面没有打开啊.打开可以用.或者驱动没有安装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肯定不是程序的事

网友:
是不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