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V-1560模拟示波器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5-05-12):
我只能手动调成方波,却是这个样子,怎么回事,对比度我也调了啊,都一样,竖的部分都显示不出来,有人用过这个么???????

网友:
纯正日货,还是不要用了吧?!抵制抵制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不会用,在哪放着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哈

网友:
老机型了,在哪里弄来的?

网友:
网上有教程可以搜到

网友A:
你是要调笔记本打的方波吗? 注意 ATL 和B要都按下去 如果是ATL和A就是台式机主板用的横波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啊。。。

网友:
我有个岩琦的也是不怎么会用也是在哪儿放着呢

网友B:
现在示波器这么便宜 楼主还是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示波器这么便宜 楼主还是买一个

是不是推荐楼主买一个数字的液晶屏的?现在是很便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调笔记本打的方波吗? 注意 ATL 和B要都按下去 如果是ATL和A就是台式机主板用的横波

没找到这两个按键啊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模拟的表示没用过  帮顶吧

网友:
没用过  不会调

网友:
那个行仁会的讲解下吧

网友:
模拟示波器方波显示就是这样的啊  正常

网友:
古董货留着压箱底吧

网友:
亲,模拟的竖的就是显示不出来的,除非把亮度调最高,也只是有一点显示出来,显像管的就是这样,正常

网友C:
这个示波器比国产那些低端的数字示波器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比国产那些低端的数字示波器强多了

难道你用过的,我还在研究使用中。

网友:
频率更高的才能显示出来,比如用200-500M的。不过也与品牌有关,泰克的100M也能够显示出来。

网友:
也想买个,但是不会用

网友(2015-06-21):
模拟的没用过,只用过数字的,不过看波形这样子显示,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很多模拟示波器竖线看起来都不明显,自己适应之后就习惯了,模拟的比那些低端的数字示波器好用多了,特别是细节方面

网友:
哪里挖出来的。都说是古董

网友:
波形正常,我也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