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接屏大短路

楼主(2015-05-12):
一个摔过的机器,屏坏了,换屏后通电大短路,新旧屏都短路,没拆之前不短,兄弟们说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排线可能很大,如果你没换排线的话

网友:
你带电池拆的屏吧

网友A:
应该屏线有问题了。。插屏电流多少呢?

网友:
是19V电容有短啊,这搞过很多的

网友:
烧机一下,看看是哪里短路。

网友:
你搞坏了呗,这要赔呀?哈哈

网友:
先测短路是哪路,然后哪路短路烧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屏线有问题了。。插屏电流多少呢?

不接屏线裸板外接显示器正常开机,接屏线就大电流,直接三点几

网友:
我也正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正在检查中,有了结果通知大家

网友:
确定是屏线的问题,现在正在看能否修复

网友:
0成本搞定了

网友:
马上上照片,维修过程

网友:
外壳和供电端的焊点短路了,用塑料片隔离OK

网友:
兄弟呀,太感谢你了,虽然我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但你的好心还是是好非常感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