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出发0.023不动

楼主(2015-05-12):
华硕待机有3V5V 待机0.014按开关跳到0.024不动了,是什么问题。谁修过告诉下,没图纸

网友:
缺电压,看一下3V5V转3sus5sus

网友:
明显分组供电缺失  或者短路引起的

网友:
看一下出slp_s5  slp_s3出来没?

网友A:
明显的分组供电缺失,看一下slp_s5  slp_s3出来没有

网友:
查RSRMST 有没有

网友:
0V,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分组供电缺失,看一下slp_s5  slp_s3出来没有

没出来啊。修过没有

网友:
RSRMST 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打对地阻值,因为短路就翘起EC的相关脚位如果不短就说明EC损坏,如果不短路就查询上拉电阻是否正常,看一下是否有PG信号在控制

网友:
我有一台电流0.06正常码,不能开机

网友:
是不是待机开关坏了压死

网友:
待机这么高啊

网友:
是不是网卡短路了啊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哪里微短路了啊

网友:
缺少电压吧,看下cpu供电有木有。平转平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