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图纸维修大短路机器基本方法-新手来

楼主(2015-05-12):
前言:简单维修短路机器,给新手看的,大神、高手绕道。不喜勿喷!5.1刚过,修了不少机器,忘了发帖的事情,都没有拍照片,今天闲,就这个机器,就顺便拍了,给新手看看。
机型:DELL M421R
板号:DA0R0AMB6D0
芯片组:CPU:A8   FCH:2180755097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
故障现象:插电5A大电流
维修过程:
1.    客户送修,机器不开机。询问客户,无摔无进水。接维修电源,瞬间5A大电流,于是拆机查看。
2.    对于大短路的排查,基本都是电容或者场管损坏,一般都有发烫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发烫的主板)。有发烫的地方就好办,没有发烫的就要慢慢测量了。电压调到3V,慢慢的用手摸,发现此处温度比别的地方高。但是这个面积比较大,又摸不出来时那个具体的坏了,这个时候就用风枪拆就可以了,拆啥呢,电容和场管呗。 对于重点怀疑的对象拆就OK 。拆掉后,电源调节到19V,然户再上电,发现还是短路,0.45A,不过已经不是5A大电流了。
3.    主板短路,而且还发烫,那就是捡钱的节奏。短路又不发烫,烧又烧不出来的机器,就只能够慢慢测量了,摸了下,EC发烫,再仔细一看,EC已经有明显的烧焦的痕迹。
4.    上一个全新的IT8518E 再来一个处理掉焊油的图片,每次发的都是带焊油的图片,还以为楼主不处理主板焊油呢。 。上维修电源待机0.007,直接上电开机。
5.    维修动作:更换3个电容,更换EC
6.    维修总结:大短路的电脑和进水的电脑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循,那就是那里发烫,重点处理哪里。当然,发烫的不一定是坏的,也许缺条件,只是说,哪里发烫重点查哪里。看帖累了抖抖小手,加点分吧。来兰州,请你吃兰州正宗牛肉拉面哦!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g470  也是大短   拆开  2个电容都烧裂了

网友B:
短路就烧鸡,烧烧就出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g470  也是大短   拆开  2个电容都烧裂了

那岂不是捡钱的节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就烧鸡,烧烧就出来了,呵呵

现在这机器,烧不出来的也有很多,烧鸡不是解决短路的杀手锏

网友:
我修的笔记本子.也是电容短路坏的多.

网友D:
有的机器19V对地0噢    但是上电又不大短 怎么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19V对地0噢    但是上电又不大短 怎么查啊

啥机器这样啊,如果19V进线对地电阻是0欧姆,不可能开机,一定可以称为大短的,具体情况能说一下吗?

网友F:
大短路的机子  还是比较好修的   尤其是5A的

网友:
看楼主修的挺轻松,我等基本功不好的,拿到机子下不了手。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G:
烧鸡大法,是把电流调到最高还是最低

网友:
大短好修、

网友:
大短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大法,是把电流调到最高还是最低

具体到电路当中,比如3V大短路,可以从1.几伏慢慢往上加,比3V稍微大点是可以的,别太大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

网友:
学习了 。。虽然很简单

网友H:
我有一个机器就是大短路,换掉进电部位的mos管后不短路了,但是还开不了机

网友:
电容坏了最好修

网友:
有些大短,确实可以肉眼看出,但有些觉得还是要烧鸡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19V对地0噢    但是上电又不大短 怎么查啊

19V对地短路还不大短???

网友:
呵呵,一般不烧,先看

网友:
一般都是烧机  就能找出短路点

网友:
讲的很详细,非常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19V对地0噢    但是上电又不大短 怎么查啊

仁宝主板 有些公共点对地了 不会大短路

网友:
跟着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不看图纸。  基本都三板斧。
而且大短的。  还需要图纸吗?  呵呵~

网友: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
大短最好修

网友:
大短好修,我们这些新手都可以

网友I:
这种的还好点,微短的难搞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这次比较幸运,你没遇见高难的短路故障罢了。

网友:
短路的也要看运气,像B470 有一些CPU上管短路的,CPU一般都烧了,客户有些就不修了

网友J:
I'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from you, thank the enthusiasm shared by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J:
I'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from you, thank the enthusiasm shared by you

你的这英语不错啊,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K:
欢迎楼主发点含金量大点的帖子,期待力作!已加分表示。

网友:
维修细节很重要!!!!!!!

网友:
分析的好赞一个

网友:
大短路我一般都是先打电容阻值,如果是0欧一般也就是电容了,先仔细的观察,有时候一看电容发黑,裂开,就看出来了,如果有阻值,那有可能是MOS管上管,打打电感的阻值,在量下正反值,一般都能量出来,烧鸡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但如果是MOS管上管击穿,直接烧很容易出事

网友L:
v470  b460  CPU供电管子是铁壳的那种  看你怎么烧

网友:
给力的维修 适合大众

网友:
楼主电压调到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机器就是大短路,换掉进电部位的mos管后不短路了,但是还开不了机

不短路了以后,不代表就修好了。先修好短路,然后是待机,然后再根据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的还好点,微短的难搞了

同意,微短的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欢迎楼主发点含金量大点的帖子,期待力作!已加分表示。

5.1修完一批机器,最近活少,没有啥含金量大的机器啊。一定多发表有技术性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L:
v470  b460  CPU供电管子是铁壳的那种  看你怎么烧

供电管是铁壳,和烧鸡也没有啥关系啊,又不直接把烧鸡线弄到铁壳上去。你是不是还不会烧鸡还是我理解错了?赐教

网友:
好久没修大短的机器了!

网友:
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大短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大短路基本都是送钱的

网友:
打短用烧鸡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焊接不错        大段好修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机器,烧不出来的也有很多,烧鸡不是解决短路的杀手锏

最老火的就是有极性电容最不好搞了,又不发烫,搞死人。

网友:
好技术  了

网友:
大短5A的机器我一般先量19V主供电是不是为0欧姆,如果是,接着量各组电感有么有为0欧姆的,如果没有肯定就是电容短路了,接着看有没有电容开裂发黑的,一般在CPU和显卡供电附近看看周围的电容。找到短路点以后最好量一下保护隔离的场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这种弄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机器这样啊,如果19V进线对地电阻是0欧姆,不可能开机,一定可以称为大短的,具体情况能说一下吗?

会不过隔离保护。电压被保护了

网友:
学习了。。一开始就是修大短进来的。。哈哈

网友:
除了目测电容  就是烧鸡被

网友M:
就怕那些烧鸡烧不出来!就老在烧线!那才难搞!!

网友:
大短路之后先看看公共点压降多少,0的话估计就是电容,要是有阻值,就很可能是上管

网友:
楼主有心了!给你加点分,鼓励·鼓励!希望你以后多发些帖子。

网友:
大短是维修中最简单的一种故障

网友:
顶你楼主的焊工非常好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是正确的,新手多学习学习

网友:
v新手路过  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大短路的机子  还是比较好修的   尤其是5A的

两个月没有逛论坛句容已经升级为技术员了

网友:
看了好久的电路图。。总算可以看懂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两个月没有逛论坛句容已经升级为技术员了

哈哈   见笑了  见笑了

网友:
高手真多呵呵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expert experiences

网友:
我发现这个8518的EC老是爱坏

网友:
今天我有个公共点短路我没有烧机直接敲掉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最喜欢修大短路的

网友:
看图片烧的很厉害啊

网友:
有些元件烧掉要么看得出来,要么就去查,有些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对于新人这样的贴还是挺有教学意义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怕那些烧鸡烧不出来!就老在烧线!那才难搞!!

就是,有的线都烧软了,但是主板还是烧不出来的多的很

网友:
ec换的不错。。。焊工可一啊

网友:
真是实用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19V对地0噢    但是上电又不大短 怎么查啊

保护隔离电路 检测到大电流后立刻保护了

网友:
我这两天遇到两台上电池大短,不上电池正常开机的真是郁闷

网友O:
兰州那边报价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兰州那边报价多少钱?

你兰州的还是外地的,是同行还是业余人员,可以加QQ私聊。QQ:8749800。

网友P:
我是冲着兰州拉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是冲着兰州拉面来的

来不,来了我请你吃个够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