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EP43T-S3L 不开机!求助思路!

楼主(2015-05-12):
         今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技嘉主板,接到板子目测无发现明显问题, 加电开修,插上ATX电源后,点开关排针电源无反应,以为电源换了,换了一个还是老问题,确定主板坏了,测量开关排针有5v电压 ,于是拿出做的笔记测量开机电路, 此板使用的是ITE 8718F-S  LXS  GB  的io ,首先测量io待机98脚 VCCH为5v 正常,开关第一触发脚106# 为5v ,触发后也有5v---0v--5v跳变,第二触发脚103# 3.3v ,触发后也有3.3v---0v---3.3v 跳变,但测量到SLP_S3时发现此电压只有 1.09v,不对啊,正常主板应该是3.3v才对啊,于是找了一个带GB 的8718f-s三下五除二换上了 ,加电测量SLP_S3还是1.09v.点开关针还是无反应不开机,傻眼了,该查的都查了,难道是桥坏了,打此处对地阻值有356欧姆,不短路啊,实在没招了,上论坛看看有没有高手修过此问题,给点思路,没有GB的桥也不敢瞎搞,请各位老师指导方向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A:
晶振是否OK 南桥待机3V  是否OK  全部OK就建议换SB

网友:
桥的几率大些 可以考虑下

网友:
南桥挂了,干桥吧。

网友B:
个人建议先查查SLP_S3#信号的上拉有没有,,,看看有没有一个3.3VSB通过一个电阻或者排阻上拉。。。如果没有,直接是桥出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桥的条件没有满足,差条件,条件都满足的话那就换桥了。。。。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看是否有上拉,最后将IO的脚翘起看电压是否有变动

网友:
  修主板,尽力就OK了,这个板子按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桥挂了,换个桥不好收费了,现在板子的价格低贱啊

网友:
G31,G31,P5K全部都是GB的南桥,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通篇看下来,我有个疑问,板子不开机就一定是开机电路问题?待机条件查了没?
RTCVCC,RTCRST,32.768K晶振,RSMRST,3VSB这些查了么?

网友:
这还不简单,干SB啊

网友:
做sb,完事再说

网友:
我觉得5L的建议比较中肯,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先查查SLP_S3#信号的上拉有没有,,,看看有没有一个3.3VSB通过一个电阻或者排阻上拉。。。如果没 ...

谢谢你的建议,此版已修复,我换了一个南桥,SLP_S3电压起来了,变成正常的3.3v,RSMRST也变为正常的3.3v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是否OK 南桥待机3V  是否OK  全部OK就建议换SB

南桥3V待机在哪里测试?是不是5VSB转3.3V那个电压呢?

网友:
经常换这个南桥,不贵  全新才20块。。最近又订购了20个,现在南桥换了,都直接换,,同行收50到80之间
看大板小班,客户直接收100到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