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改集显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2):
一块HP G42主板,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无显示,由于风道堵死长期运行导致显卡烧毁,现在想恢复成集成显卡工作,原独显芯片已经拆除,按照图纸将电阻RP0-RP17,R309,310,311,79,80,125对换位置,开机内外均无显示了,是不是还需要刷集显的BIOS?

网友:
搞定了没 我这也有台

网友:
好多东西要改的,你以为就几个排阻啊

网友:
我昨天改了台   HP G4的本本     直接把独显取了就OK了   原来的问题是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网友:
没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