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Y460改集成显卡去图中 PL8电感 PQ2 PQ3 PQ52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显卡

网友:
看不到你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图片没传上来,去掉这几个件就可以改成功了吗?

网友:
就是把显卡供电去掉。 BOIS应该不要刷, 开机自动切换集成和独立显卡的。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看不见你发的,能重新发下嘛

网友:
楼主 你的图挂了

网友:
逗我玩呢 本地图纸没有

网友:
改集显好啊 至少不会有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有打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蓝屏的情况,直接把独显供电的电感去掉,也是一样的效果吧!

网友:
没说具体步骤

网友:
改集显这么简单,只要去掉独显供电Mos管电感吗????

网友:
后面图挂了 这样改了会不会稳定啊

网友:
这机器 应该就去掉电感 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独显太蛋疼

网友:
lz怎么不上图啊 没看来什么啊

网友(2016-09-25):
图片都没有......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去掉电感 可以显示 ,但 会掉电。?是不是要在BISO设置成集成显卡模式???

网友:
不能改吧

网友:
图片发出来啊

网友:
电路图上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