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120A/B/C/D代换应该注意的小问题

楼主(2015-05-12):
       RT8120A/B/C/D 1155平台常见的IC,代换(或者用其他芯片改装,比如apw7120 1脚加二极管)时候注意第6脚FB0.6/0.8区别,不然会烧芯芯片,或电压不对。我刚开始看PDF没有注意,反正被烧过几次涨知识。

补充内容 (2017-2-22 10:24):
看你代换ic的引脚定义,一般注意第一脚boot,是否需要加装升压二极管,第六脚fb电压,根据需要调节两个分压电阻,第7脚的开启信号是否需要上拉电阻。。。第8脚是否0电阻连接的反馈。vcc一定要看下图纸是多少伏的。。。。。。。。。。。

网友:
的确涨姿势了!

网友:
A/B/C/D换后大部分都不正常,要对型号。。

网友:
不说还真没注意,我一般是找一样的换,实在没有也会搜索一下

网友A:
好像不能代换吧  我的是RT8120A 手上有RT8120B 换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代换吧  我的是RT8120A 手上有RT8120B 换上去还是一样

不知道你看清题没有,都告诉你了6脚FB电压不一样。

网友:
还有比如rt8120D  1脚不需要外接二极管升压的,肯定不能乱代换的。

网友:
学习了,这里高手如云呀。

网友:
学习了~~换之前还是要先看手册呀~~

网友(2015-06-16):
有RT8120D的pdf没有

网友:
显卡一般用0.6的主板是0.8

网友:
改一下6脚反馈电阻也可以

网友:
楼主  找到能用什么替换了没啊?

网友:
靠  !  还真没注意这个  不过新平台的  板子 修的 不多    以后注意了

网友(2015-07-23):
楼主图片都不发一个,一脚怎么加二极管啊

网友:
难怪老是烧

网友:
最好还是原型号把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原型号的,免的走弯路

网友:
是abdc 四个系列之间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