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 820-3462-A掉电

楼主(2015-05-12):
此机子进系统大概三到五分钟掉电,不插硬盘也会掉,键盘,触摸板拆了也会掉,掉电前风扇狂转一下就掉了,BIOS没有动过。摸机子也不发热,不知是什么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下最基本的供电吧 要是有示波器可以对比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是CPU电压波形感觉有点不正常,又没有好机对比。

网友:
你看电压的波形平滑不呀,如果不平滑先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