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1601ODC时钟芯片怎么那么贵?

楼主(2015-05-12):
在淘网上问要45元,加运费12元,还要不要维修员活?!
芯片

网友:
是太贵了。

网友:
所以很多搞维修的都收集旧板坏板等做料板。

网友:
可能量少吧,只有自己搜集来降低成本了,

网友:
物以稀为贵卖缺呢

网友:
向客户说明,让他选择维修还是换板。

网友:
成本都算给客户,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