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开机内屏不显示 外屏显示

楼主(2015-05-12):
之前 客户说 屏坏了 自己 换的屏 就不显示了 换他原来的也不显示 换了屏线也不显示  也不暗屏 内屏 感觉 没反应 外接正常  不会是南桥挂了吧?求解决

网友A:
查液晶屏工作条件,故障最多的就是供电,从屏线接口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液晶屏工作条件,故障最多的就是供电,从屏线接口查起

之前 修过一个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换 南桥好了  今天机器有点多 这个机器感觉不是很好修 就叫 其它老师修理 了

网友:
EDID有动作没有

网友:
EDID 是什么信号啊 做什么用的

网友:
先看看电压再去换东西

网友:
屏线重插试试,还不行就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B:
会不会他不拆电池就插屏了,烧坏保险了

网友C:
换南桥不知道哪个信号的有联系的。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人为故障只有一步一步根据显示条件查图纸,盲目干显卡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网友:
可能是屏线

网友E:
找份图纸查接口信号,没别的方法

网友F:
找份图纸上看看 屏线附近有没有烧坏的  不要盲目懂桥 显卡

网友:
上来就想到南桥啊

网友G:
先查屏接口条件……

网友H:
我今天刚刚修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

网友I: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
专业 用于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谢谢 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谢谢 观看  下次 记得 光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刚刚修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

修好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屏接口条件……

感觉 像是 信号        问题

网友:
只是 感觉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份图纸上看看 屏线附近有没有烧坏的  不要盲目懂桥 显卡

知道   谢谢  传 经验

网友:
换了 没有 效果

网友:
一般屏线问题

网友(2015-06-21):
不能凭感觉修机的哦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了 一样 没解决问题

网友:
换了 没解决问题 郁闷中啊

网友:
干显卡 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份图纸查接口信号,没别的方法

没有 示波器 查不到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为故障只有一步一步根据显示条件查图纸,盲目干显卡有时候会得不偿失

由此  感觉  咋办  正发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南桥不知道哪个信号的有联系的。

没修好  真遗憾  拿出去  修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他不拆电池就插屏了,烧坏保险了

应该 不会 的  啊

网友:
查下供电什么的有没有,再测下RGB的阻值,这可能让客户烧了什么东西

网友:
先把屏接口的条件都查完,,,不过像你说的不是暗屏,,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客户自己换屏的时候没拔电池,把桥烧了,,我遇到过

网友:
行测一屏的好坏,

网友(2019-09-17):
内屏不显示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11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