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

楼主(2015-05-12):
联想超级本,客户刚刚拿过来的时候是公共点短路大电流,修好了。客户拿回家第二天又拿过来了,说冲不了电,求助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的条件,还有的是大短路,电池完全放电了,要充好久才充的上电,后面一种情况,进系统,鼠标停留在充电图标上,应该会有提示的。

网友:
大短路 电池没烧坏吗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查一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的事

网友:
电池烧坏了吧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把

网友:
大短路  可能烧东西了  要么电池  要么充电芯片  可以把电池接可调电源上  看看有没有充电电流  来确定电池是好是坏

网友:
不充电,量下充电MOS有没有烧短路了

网友:
不充电首先得确定电池是好的,不然容易误判

网友:
有可能电池坏了吧!而且冲电电路是最难修的。

网友:
那么多答案我就不献丑了,哈哈

网友:
是那个隔离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