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ND3放电才可触发开机另类解决方法

楼主(2015-05-12):
今日又遇昂达/七彩虹等AMD平台主板奇葩通病之一,其故障为:不加电,必须清BIOS(COMS电池放电)方可触发加电开机,开机以后,使用一切正常。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又无法加电,不触发,不开机,必须放电才可以。

用户说最多80元修(昂达A770ND3),超过就换新电脑,不修了。他要求也不高,只要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看股票就行,其它都不干,QQ都上不。见此情况,蚂蚱也是肉,修吧。

简单叛断后,确认是主板问题。把主板从机箱内拿出,我去~~~,真是够脏的。全部清理干净后,裸板触发,不加电。测电池电压3.2V,放电后,咦!可以加电了,不会这么爽吧,放电就好了。马上装上U和内存,又不触发。果然遇到了昂达/七彩虹等AMD平台主板奇葩通病之一,需放电才开机问题。

按常规套路来一道吧,测晶振两脚电压,正常,开关针电压5.5V也正常,电池针脚3.1V,也正常,无IO,直接加热南桥,无果。最后确定应该是南桥芯片坏了。

用户要求又不高,只要可以正常用就行了,心中一想,每次放电就可以正常,干脆每次让用户放电一次再开机就行了。

就这么办:直接把复位开关接到COMS跳线针与地的脚位,其它正常接就行了,告知用户每次开机前,先按一次复位键,再正常开机就可以了。用户欣然接受,非常高兴。

此方法虽然不太可取,没有真正解决主板问题,但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同行们可以借鉴参考。

(其实笔者早就用此方法解决此类主板问题,屡试不爽,换板很多用户都不愿意,这个大家都懂的,呵呵~~~)

网友:
楼主聪明,又拾到了

网友A:
就是时间无法保存。不然就完美了。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LZ

网友:
这样都行呀?大神出来说说这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没几个顾客愿意

网友B:
80可以换个主板了。

网友C:
客户好说话 遇到刁钻的 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好说话 遇到刁钻的 又麻烦了

提前说好的,换桥就会贵一些了,有些客户也会体谅维修员的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可以换个主板了。

AM3主板,你80元给用户换?反正我们做不了,不说AM3,AM2我们80元更换也不会搞,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时间无法保存。不然就完美了。

嗯嗯嗯,时间不能保存,呵呵!!!

网友:
那换南桥,用户不干,我也不干。呵呵,所以就这么干,实践证明,机器还挺好,没有反修的哦

网友D:
还不如卖他个二手的主板,每次调时间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卖他个二手的主板,每次调时间也麻烦

80元你干?反正我不干,呵呵~~~~
我们主要做社区及个人生意,不是在电脑城,我们一般换片AM3主板,价格都在200元左右哦。

网友E:
等电池放电完了,再卖一块电池给他。

网友F:
lz 这个故障 换那换南桥  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电池放电完了,再卖一块电池给他。

不装电池也一样,要放电一次,才可以开机

网友:
就这样赚80块?  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这个故障 换那换南桥  能好不?

没有换过,但照理说肯定可以好,AMD桥就是这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