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一修机,二修难度

楼主(2015-05-12):
           前两天接了一台HP  G4笔记本,贴片CPU的,一来,通电电流跳了一下就停在0.70不动了,据客户描述是外接了一个USB设备,那个设备说是短路烧了,引起笔记本也开不了机了,然后报价,客户走了,客户也催得紧,说是第二天一定要拿走,拆机赶紧修,一量1.05V桥供电不出,量了一圈发现PR207一端有19V一端只有4V不到,换了一个200K的上去,360K不好找,换了之后,还是不出,但是电阻另外一端已经有19V了,换了个芯片,1.05V出来了,再量了一下桥,没有短路,然后通电,还是0.70,然后一量CPU电压不出,追前面信号,发现各分组供电的PG好信号只有0.9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板很不好断开各分组供电的PG,因为它是直连的,没有电阻,只有切线,好在有测试点,然后就一个个切线,切到第五个,因为先切的是后面供电的PG,所以都没有找到,最后才发现是3、5V的PG拉低了PG,电流能跑码了,但是还有问题,就是显卡,加焊显卡,亮机,这机器说实话,虽然是别人没有修过的,但是难度比较大。

网友:
USB设备引起供电 显卡等 确实不好修

网友:
插USB能引起把显卡症虚焊???WHY???????????

网友:
一修机还这么多问题,难得。

网友:
一般一个USB设备应该不存在造成这么多问题撒。难道他的USB设备是上次网上曝那个东东

网友:
这么多问题,?

网友:
楼主的解答牛,服你

网友:
3  5V的PG  拉低了PG   加焊显卡????WHY   WHY

网友:
一修能搞出那么多问题,也是醉了

网友:
也没看明白PG 信号跟加焊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并不是客户怎么说,你就得完全相信什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检测问题,我想说之前来的故障是跑电流跳一下停在0.70,修好PG以后,电流能跑1点多,看电流就是显卡问题吖,那不加焊显卡怎么搞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