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0台式机WIN8改WIN7 USB键盘鼠标不起作用

楼主(2015-05-12):
联想G5000台式机WIN8改WIN7 USB键盘鼠标不起作用求解决

网友:
难道像苹果一样不能降级吗?

网友:
WIN8用得好好的吗?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网友:
估计是驱动未安装或者驱动不对,也有可能是主板芯片组驱动未安装或不兼容,用驱动大师打下,不行就上官网看看有木有官方WIN7驱动。。。。

网友:
遇到过, BIOS中没改好,或者改的选项不全

网友:
百度下, 联想机改win7的方法吧, 我记不太全了

网友:
联想官网上应该有解决办法,去看看。

网友:
品牌机器最好还是别乱换系统。

网友:
USB口还是圆口  会不会3.0你们装驱动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看看USB驱动,还有USB3.0 驱动安装没      装个驱动精灵更新一下

网友:
一看都没装过或者遇到过 。

网友:
如果你确定WIN8里面的USB是正常的,改WIN7不可能失效的,,改过非常多了,从来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