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HI185WX1-501

楼主(2015-05-12):
显示器型号:  AOC   N950SW
屏型号:      HI185WX1-501-CCFL X0.0
故障现像:  花屏,如下图所示
能显示图像, 但花屏严重, 根本看不清文字,经验判断基本就是屏本身问题。 客户沟通后, 客户愿意直接换二手显示器。
此屏收回。  空下来后用点屏器点屏后, 故障依旧。 判断就是屏本身问题了。查了相关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038-1-1.html

感谢章平网友提供的思路, 现将资料整理如下,因为有很多不是很清晰的地方:

图一、开机, 可以看到屏花的很严重

图二、无信号输入的信号字非常不清楚

图三、 这个是屏的型号, 如果有此故障, 也有此屏的参考下屏型号再下手。花屏毕竟不是同一个原因

图四、和换灯管方法差不多, 把屏外铁框拆开。此时要小心,不要把玻璃屏弄破了, 那就不用再修了。拆开后可以看到我手指那块电路。其实有三个, 我没照出来, 只看最上面一个就可以了, 电路是一样的。也为了后面好飞线

图五、量下VGH处电压,一般在27V左右

图六、这块电路上有六个小点, 先用刀片把绝缘胶刮开, 此处要格外小心,和排线一样的。 量六个点的电压, 几个点有3V 和 7V左右的电压,因为我查看了几篇修这个屏的文档, 似乎飞的点都不一样。我这里明显看到是从左到右第二个点, 其中第二个点不到1V电压, 第四个点为0V。我是先飞到第四个点, 白屏, 无显示。还把VGH电压拉低至0V了, 最后断开飞到第二个点才好。  此处建议各位还是量下点再说, 不要直接飞, 飞低电压的地方去

图七、  飞线后,通电测式, AOC LOGO显示清楚多了。

图八、无信号几个字也显示清楚了

图九、这个是显示器铭牌,维修看屏型号就可以了, 显示器型号没必要看。

图十、上机测式效果

总结:  因为对屏逻辑板上的知识不是很熟, 查了相关文档才知道侧面有这个电路。  希望给遇到此故障的朋友提供帮助。飞线要特别注意。  我这个在修之前没有那条线的, 修之好后就有了, 拆了铁框,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  装了铁框就有线, 没办法了, 来来回回拆装五六次了, 不搞了。 有条线就有条线吧。  还是因为在拆屏的时候不小心导致的, 希望大家注意。

侧面那个小板的图已经照的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对照下。

网友:
我也修好过这个屏

网友:
左边有条线,还有问题吗?

网友:
要是没线就完美了,楼主就可以卖钱了

网友:
修好了,令人高兴,但你飞线时,27V的电压,飞到其它本应当是3V或5V等低电压的位置,会不会屏没修好,反而把屏先报废了呢

网友:
没修前是没线啊 是不是不小心把排线搞到了

网友:
修得好,图片也拍得清楚,感谢

网友:
楼上好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