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运行游戏程序花屏,提示显示器驱动程度AMD driver已停止响应,并以成功恢复

楼主(2015-05-12):
A40J,MODEL:K42JY,内存上也是标K42JY,板号:K42JR,REV:4.1.刚接到手客户讲是玩游戏就花屏了,我自己开机重装了下系统,下了官网驱动,刚开机看了下是正常的,然后下个鲁大师加压力测试,一开就直接马赛克状绿色花屏,然后一会就黑掉然后再亮起来,这个时候又是正常的了,左下脚会提示"显示器驱动程度AMD driver已停止响应,并以成功恢复".也没多想直接重做,还是花屏,于是订了片显卡,换上还是一样故障。于是就各种换,换了CPU,内存,硬盘都没解决问题,最后就是刷BIOS,换了N多个都不开机,有一个刷亮了,但是花屏,关机了就开不了了,换回原先的BIOS至于还可以正常开机,各位坛友们有没有解决之道呢。

补充内容 (2015-5-17 17:23):
最后没解决,客户把机子拿走了。已经测试过花屏时CPU和独显,内存电压都没变化。

网友A:
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修好的?

没修好呢,平常都正常显示,就是一运行游戏就花掉了。过几秒后就黑屏然后就又正常显示了。

网友:
重做下闪存试试

网友:
感觉不太像显存问题。正反8粒做完会死人的。。

网友:
楼主记录一下花屏时 和正常时的关键测试点的电压和波形,对比一下,就可找出原因

网友B:
看内存贴纸的型号,看是什么机型,再刷BIOS,ASUS的机器BIOS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内存贴纸的型号,看是什么机型,再刷BIOS,ASUS的机器BIOS难找

论坛里面下了5个这个板号的BIOS,没一个刷亮过。有一个是亮了,开机就花屏,重启后开不了了。

网友:
好像是驱动问题吧, 先安装集显驱动在安装独显驱动,最好在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吧 这机器北桥也很爱坏

网友:
把显卡驱动重新安排。

网友:
我还以为修好的呢 来观摩 以前遇到个一看视频就这样  没修好

网友:
显存和显卡吧,

网友:
重新上下驱动,不行就只能用波波来看波形查了

网友:
波波对比正常与不正常的各路电压的差距,估计有异常,

网友:
以前装系统打驱动好过

网友:
你刷了很多BIOS没有一个是和你的问题一样的 所以还不能完全排除bios

可以查下花屏前后的供电 看下是不是有不良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换硬盘好了

网友:
就只有显存了, 重新植株一下

网友:
现存的吧、、、、、、

网友:
显卡问题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这水灌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路上,多多学习。多谢楼主!

专业查灌水,哈哈哈哈哈,别问我叫什么,我叫雷锋,开门, 查水表。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焊啊?热量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