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求助

楼主(2015-05-12):
开机8声报警 bios cpu 北桥 显卡都动过了 还是一样 谁遇到过 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戴尔的机子屏线问题也会那样报警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干北桥把

网友:
8下应该是屏、屏线、显卡,这三个,要是这三个都没问题,可以考虑北桥。
之前就修过一台机子8下报警,师父让拆屏,完了还吹北桥,最后被我压显卡弄好了

网友:
8声多在显示这一块
比如显卡 屏线 屏等

网友:
修过几个Dell 8声报警的,都是显卡问题,取下重新植珠,bga焊上就OK了。

网友:
8声一般都是  显卡   屏  屏线 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