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板号:CIG41S REV:2.1开机不显

楼主(2015-05-12):
电流1.2,不跑,板子南桥附近有有叫声。

网友A:
是独立显卡的吗?不是显卡应该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显卡的吗?不是显卡应该就是桥了

桥工。。。。。。

网友:
可以先刷刷BIOS,不行再拔掉内存,看是否报警,在确定内存是好的情况下拔掉内存要报警插上缺无报警但又不显示的话就换NH82801GB吧!

网友:
刷BIOS 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