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12):
首先用维修电源检查,发现大电流保护。取下电池,用万用表通断挡检查,发现在电池连接器座的供电正、负 端测量是通的,说明短路在电池直接供电电路。根据检修实践,这种情况多半电池直接供电回路的小电容漏电短路 引起,个别也由电源管理芯片和功率放大器芯片不良引起。首先用开路法检查,发现音频编解码芯片U60附近的滤 波电容C145存在短路,将其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电容lz你收人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lz你收人家多少米?

怎么也要收费100吧

网友:
苹果手机维修技术不好掌握吧

网友:
修苹果手工非常重要。比修普通手机要难得多。

网友:
小白学了小白学了小白学了

网友:
修笔记本也经常有公共点电容的问题好搞

网友(2015-10-16):
这里电池连接器座的供电正、负 端测量是通的,电池在使用情况下,应该会出现发烫情况。

网友:
这里可调电源大电流保护应该指的是 手机待机电流没有产生。

网友B:
怎么个排除法楼主,一个一个去测电容吗,这个烧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排除法楼主,一个一个去测电容吗,这个烧不出来吗?

这种情况一般烧机法难以察觉,这里排除法就是拆件去测量电池座供电正负级两端的阻值情况。

网友:
联系我们
电话:400-653-8586
迅维网站客服 1 76393498
迅维业务客服 1 981775188
邮箱:web@chinafix.com.cn
关于我们
发展历程
资质荣誉
业务合作
联系我们

排行榜|帮助中心|手机版|小黑屋|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 粤ICP备13090452号-2 )   腾讯分析  安全联盟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