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反复重启

楼主(2015-05-12):
开机反复重启 没折了 刚换的板是这样 呜呼    板号 LA58 MB11273-1  48.4TE05.011

网友:
        拆机看看   检测下主板

网友:
内存条是否换一下呢?

网友:
好像可以进BIOS调的

网友:
看看键盘等装好了吗,各个接口有无问题,换一个硬盘或者,换一个系统试一下,新按理说新板不应该出故障啊。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时间设置对了吗,有的机器时间不设置对也会报错重启

网友:
查cmos电路  看一下 cmos电池有没有点  刷个bios 再改一下时间可能会好

网友:
看看纽扣电池有电吗?

网友:
要刷BIOS的可能大 可是没有BIOS

网友:
进BIOS,如果装的 win8系统,就进BIOS里面肯定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没上硬盘就这样的 肯定是不对的 就说是设置问题 真是没碰到过

网友:
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