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202E温度高求救.......

楼主(2015-05-12):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X201E的超极本,板号是 X202E REV2.1 。开机正常,看会电影CPU温度就到89度了,换了风扇和散热铜片。这个没有导热管的,只有铜片,也就是说,我一起都换了,都处理好了,还是一样的,他原本的风扇转着会响,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的,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思路,谢谢,
华硕

网友:
原来上面的硅脂都刮好了吗?如果擦得干净了,还真没有办法了。华硕有的本子温度是很高的

网友:
超极本都是低功耗的CPU吧 不会这么高吧 改下常转试试看呢

网友:
换个系统测试下先

网友(2015-06-22):
楼主请问温度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听说硬盘会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