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QQ登陆的账号问题

楼主(2015-05-12):
我是QQ登陆的 那么账号密码是什么啊 ?

网友:
我值得 是 登陆论坛的账号密码

网友:
帐号 就是你的名字    神佑   密码的话   可以从新设置一个    不过看你的界面 貌似以经设置过密码了  你不知道吗

网友:
哦 主要是我登陆一般是QQ登陆 所以才问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