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5-05-12):
没啥水平,别喷,不触发,各处待机全部正常,开关排针有3.3V,IO72脚也有3.3V,点开关,无跳变。测开关阻值,999欧,开路了,正常是600多欧。根线到这里发现有氧化的点,刮开接上开机OK。关于华硕的板子,在没有确定到点的情况下千万别换桥,几乎换不好,这边市场好多人都是修不好瞎整桥,全白瞎。

网友:
沙发自己做,积分弄到手

网友A:
是串在IO72脚下和开机针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串在IO72脚下和开机针的电阻吗?

是线断了,你从开关根线就知道了

网友:
AMD的主板换桥都没必要了,另外华硕这类板子还有跑马掉电的,总之一大堆问题

网友B:
我也有块华板,24电源插槽绿线接口对地无穷大,触发2秒断电,不能再次触发,不知是不是与它有关

网友:
这样都行呀?大神出来说说这故障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华板,24电源插槽绿线接口对地无穷大,触发2秒断电,不能再次触发,不知是不是与它有关

对地无穷大肯定有问题撒,中间肯定断线了。不断电还怪了

网友:
华硕板子的焊接工艺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
有时候修主板就得仔细点的

网友C:
开路了, 怎么还有电压呢, 楼主说说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华板,24电源插槽绿线接口对地无穷大,触发2秒断电,不能再次触发,不知是不是与它有关

跟线吧,肯定断线了

网友:
华硕的桥除非直接量到坏了,要不然别换,换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路了, 怎么还有电压呢, 楼主说说是什么原理

这里IO72脚工作电源来自开机针,断线的是这个引脚到南桥中间相连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华板,24电源插槽绿线接口对地无穷大,触发2秒断电,不能再次触发,不知是不是与它有关

有问题,绿线测试点对地阻值正常是500多欧姆,跑下电源绿线接口到IO PSON信号引脚之间的线路.

网友:
一般都是测IO脚有无跳变吧。。呵呵这个直接测阻值的还没测过。不过这样修的快些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