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9奇特花屏求助中

楼主(2015-05-12):
机器显卡是n12m-gs2-s-a1。型号是VPCEH  版号是mbx-249。拿来的时候进系统花屏。重做下无效更换cpu内存无效。压正反共4颗显存无效。查供电都正常。 现在上图给大家看看

大家帮我看下,机器进系统前一切正常。一进系统就这样了。重打显卡驱动一样。更换xp蓝屏8E报错。更换硬盘一样

网友A:
打显卡驱动花屏,正常换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显卡驱动花屏,正常换个显卡就ok了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说来着。可是你看到过这样的花屏吗你看下图片。还有就是背景都是花的鼠标居然不花的。而且牛逼的是花的整块屏幕都这样

网友B:
进安全模式看如何,能够确定是否是驱动问题,

网友C:
显卡损坏了,无论加焊重做都是没用的,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D:
现在花屏的问题很多啊,这块电路研究好了呢,也很牛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也可能是显卡自身的问题,如果换驱动不行就植球,再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可以先进PE把显卡驱动禁了,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E:
外接试了吗?与驱动有关,或显卡芯片坏。

网友:
从简到繁:1、试试纯净系统,装正确驱动。2、换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 试试

网友:
这个加焊不行要更换显卡

网友:
COMS下是正常,进系统花屏,有可能是驱动。多换几个版本试试,bios。

网友:
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直接换掉,妥妥的,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显卡 ,驱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安全模式看如何,能够确定是否是驱动问题,

安全模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损坏了,无论加焊重做都是没用的,先换个显卡试试

没有旧的显卡。买的话没钱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花屏的问题很多啊,这块电路研究好了呢,也很牛的

晕倒了说来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试了吗?与驱动有关,或显卡芯片坏。

外接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