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自检画面能直接进系统什么情况

楼主(2015-05-12):
今天遇到一个台式机,开始开不了机,打开机箱后看很脏,就清灰,放电,冲桥,裸奔测试后跑码正常,听到开机的滴滴声,本以为好了,就插上显示器,怎么还是不亮,有时会显示很大的英文字母,但显示不全。郁闷了,就让客户先放这里,客户走后,换了内存,独立显卡,还是这种情况,最后加上硬盘,屏幕闪了好一会竟然进入系统,画面一切正常,不插硬盘还是那样,也进不了bios,求大神指点?

网友:
哪位大神在啊,在线等

网友A:
不显示自检界面   是BIOS里面关闭了吧  或者BIOS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自检界面   是BIOS里面关闭了吧  或者BIOS有问题了

bios关闭,放电后不是恢复默认了吗,还是不行  刷bios没工具啊

网友:
最好重新刷BIOS看一下

网友:
看看BIOS是不是25系列的如果是可以用简易编程器刷10多块钱

网友:
fast boot是不是默认打开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换其它显示器竟然正常,难道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我晕。。。lz 说的那么简单  换了显示器就好!肯定有什么细节 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