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REV.2.0 待机0.004,按开关0.02

楼主(2015-05-12):
此机没有图纸,在网上也有很多遇到一样的问题  待机0.004,按开关0.02 一开始也是刷BIOS 加焊南桥的~EC芯片的IT8517E也换了IT8518E故障还是一样。后来发现EC1脚左边有个三极管与电压比较器之间中的双排小排阻一边是有5V的另一边是没有电压的~把它用锡连过开机就上电正常。

网友:
很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IT8517E 和 IT8518E 能互相代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T8517E 和 IT8518E 能互相代换吗?

IT8518E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18E可以代换的

多谢多谢了!!!

网友:
X45VD有无待机3V 5V电压

网友C:
谢谢分享其实小白才是技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其实小白才是技术最好的

谢谢大神的评价~我从不发帖。我只是看到网上这个机型问题通病还没有找出问题就发上来~我看过你的帖子了~在我眼里你才是真的的小白。

网友:
跟我的问题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