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奇怪

楼主(2015-05-12):
今天碰到一台电脑,主机立着不能开机,但是躺着就能开机,电源换了,没有接触不良,所以线都重装了。

网友:
把板拆出来直接点看下能不能亮  如果能点亮的话估计是哪个螺丝锁到短路或者什么东西搭到造成短路  仔细检查下机箱  要不然看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机箱变形引起

网友:
           逢  场  作  戏 !

网友:
的确有可能机箱变形引起,我遇到过.

网友:
躺着就能开机,把板子弄下来测一下能否开机,实在不行换个机箱做为处理方案

网友:
以前没做这行的时候在别的公司上班也遇到 过,后来踢了它几脚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到主板插头有问题的,现象和楼主类似。后来找了一废电源把线换掉就好了

网友:
机箱上有固定主板的铜柱,把主板拆下来,看看铜柱是否有少拧了,然后重新装上主板,不要让主板上的原件,电路或者针脚接触到机箱。基本是因为主板上的原件等接触机箱金属微短路照成的,正常通过主板螺丝孔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