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灰屏

楼主(2015-05-12):
有没有哪个大哥搞过啊  外接正常  内接灰屏  换了排线跟屏幕  能显示六分平

网友A:
有的屏需要换原装屏,有的屏码片的是带程序

网友B:
Y450显卡容易出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0显卡容易出问题,加焊下试试

显卡加焊了 还是老样子
想测一下显卡周围的供电  但是小板挡住了  哎  再等人就就要把板子拿走了

网友:
显卡可能不大,仔细测下周中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屏需要换原装屏,有的屏码片的是带程序

老板啥都不懂 我想把原来麻片换上去  但就是怕老板说闲话  我老板啥都不懂